用SW怎么表现外螺纹??

楼主(2012-11-14):
我知道异型孔向导可以表现螺纹孔,虽然看不出有螺纹,但是生成工程图就看得出了,但是外螺纹呢??如果单纯画螺旋线扫描确实看出螺纹,但是工程图不会自动转化成那个样子啊,怎么搞???

网友:
插入装饰螺纹线
工程图上可以直接表示出来

网友:
貌似有个叫装饰螺纹线的命令!

网友:
装饰螺纹线

网友A:
在   编辑外观---辅助部件----图案(最后一个)。

楼主:
装饰螺旋线是正确的

网友:
先画一个圆柱,然后“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左边选择标准、参数之类,等等……应该就这样吧

网友B:
就是装饰螺纹线

网友:
插入螺纹装饰

网友:
SW画螺纹,不太好

网友:
螺纹装饰线,正解

网友:
恩,装饰螺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   编辑外观---辅助部件----图案(最后一个)。

大侠你说的是什么?2011 没有辅助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说的是什么?2011 没有辅助部件?

我用的2012版。

网友:
谢谢,刚学SW...不过UG很好画啊.............

网友D:
两个都打勾。

网友:
装饰螺纹,还有一个是插入面,螺旋线,下来扫描切除。我建议用装饰螺纹。

网友:
请问大于64的细牙螺纹怎样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装饰螺纹线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打勾。

大侠你这个是2012 版的s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这个是2012 版的sw吧?

是啊。更早版本没有吗?,没留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