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蜗杆的毛坯可以锻造加工吗

楼主(2012-11-14):
我厂的这个工件都是用直径50mm的45#钢直接车成的,这样成本太高了,请问各位大侠可以锻造成大概的形状再加工吗?我问了几家搞锻造的厂都说不好加工。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普通锻造成本应该比用毛坯料加工更高,当然锻造件性能比普通钢性能好

网友:
可以,有时候根据要求还必须要锻造

楼主:
锻造成本比用圆钢加工还高吗?

网友:
批量多少?

网友:
要看钢的材料,中碳钢一拿去锻造很容易就断掉了

网友:
可以  轮齿部分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锻造成本比用圆钢加工还高吗?

高!
要保证50、32能加工出来,锻件厂会放不少的余量,加上长度也要放余量,锻件毛胚重量就不比50圆钢轻。不算锻造费就是材料成本就有可能超过圆钢

网友A:
这么小的轴锻造感觉不划算,我们以前这样做的,直径大于300的锻造(包括热处理),小于300的,圆钢车出阶梯放余量拿出去热处理,材料主要是45,42CrMo,35CrMo,40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轴锻造感觉不划算,我们以前这样做的,直径大于300的锻造(包括热处理),小于300的,圆钢车出阶梯 ...

还有17CrNiMo6,12Cr2Ni4,20CrNi2MoA,17-4PH等,现在不做了,也记不得了。。。

网友:
锻造的话,好像成本更高了,锻造费你加进去了吗?我在这里加工一根轴需要圆钢7.8KG,锻造费就是2.5元/KG.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锻造成本更高吧

网友:
如果有量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您好,我是烟台广兴楔横轧厂,针对您说的蜗杆,我们可以做。只是不知道您的量有多大?锻件净重2.4Kg,用料2.7Kg.    18754577512

网友:
锻造的成本比买碳钢圆棒高哦

网友(2012-12-21):
当然可以,如果批量大采用模锻,小批量只能是自由锻了!

网友(2013-01-23):
一台淬火高频炉,一台压力机,我就是这样干的,不过效率不是很高,我的是齿轮轴,齿直径75轴直径48,240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要仔细算一下是锻造成本低还是直接用棒料加工成本低!!

网友:
批量有多少

楼主:
一年也就三四万件吧!批量不大的,不知道那种工艺成本最低?

网友:
你这个零件适合上560辊锻机,50的圆钢,两头辊锻。
价格大概是原材料X1.5~2.5

网友:
看批量了

网友:
3.62*4.3  15.56
2.7*6.5    17.55
材料加铁屑差 4块左右
车车加工费差  2~3块
每月6~7吨    如果你单价能谈到6.5左右,还是可以搞的,2.2的模锻费很难谈,我们自由锻都要7.0左右了

网友(2013-03-07):
这个跟生产量也有关系的吧

网友(2013-04-16):
如果批量大,这件可以考虑模锻~

网友(2013-07-10):
应该可以吧,用胎模控制!

网友(2013-09-06):
可以锻造,但要找有小锤的锻造厂家。

网友:
粉末直接成型

网友(2014-08-10):
如果有量,我可以加工毛坯,包工包料也就11-12元吧,量大的话可以给你粗加工的

网友:
石家庄这边就有做的,是轧出来的,汽车轴大多都是扎出来的

网友(2015-07-03):
电镦机镦粗最省事,看你的量大不,我就做这种设备的。

网友(2015-08-15):
引用 楼主:
锻造成本比用圆钢加工还高吗?

我的设备直接锻造成型,无屑加工属于,成品质量就等同于材料重量,节省成本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