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伊特纸机上用什么断纸检测?

楼主(2012-11-14):
如题!
      求相关大神详解,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了解这款机器还是想做断纸检测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了解这款机器还是想做断纸检测的机构

呵呵,小弟对福伊特纸机上使用的断纸检测传感器的原理和品牌感兴趣,谢谢!

楼主(2013-02-26):
引用 网友B:
光电的,

您有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用过吗?

纸机断纸信号都用的啊,传感器发出红线,射上纸面,有纸就收到信号,没纸就收不到,头上有脏污也认为没断纸,要经常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机断纸信号都用的啊,传感器发出红线,射上纸面,有纸就收到信号,没纸就收不到,头上有脏污也认为没断 ...

你说的是漫反射式的吧,镜头前可以加个吹气保护应该就不会经常要清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漫反设是怎么回事?

一般断纸检测分镜反射和漫反射,镜反射是一个发射器(带接收)和一个反射镜组成,当然还有一个控制器,发射器和反射镜分别装在纸两侧,正常情况下是挡住的,也就是没有光线反射回来,一旦断纸就会接收到反射光线触发开关信号。
漫反射就没有反射镜,正常情况下光线通过纸面反射回来,如果断纸了就接收不到反射光线触发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