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粉末冶金方面的

楼主(2012-11-14):
大家好:
       对粉末冶金不了解,在手册上看到粉末冶金件不宜滚压菱形花纹,求教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让我想起杏仁饼

都是粉粉的

如果滚花了估计也是哗哗那些材料就会掉下来

粉末冶金粉末好像没有晶体,纤维之说...

我也不能道出个所以来

都是我自己的猜想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让我想起杏仁饼

都是粉粉的

粉末压制出来之后,如果做成菱形滚花,可能会有剥落现象
但经过烧结之后,就不会再剥落了
如果是考虑到剥落的话,那条形的花纹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条形之间的棱角那部分很容易被剥落的
不解
等到高人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只是乱猜的

楼主:
为什么直纹就可以?

网友:
无法脱模。

网友B:
粉末冶金成型采用压制或注射,直纹便于脱模。如果需要菱形花纹可以烧结后再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成型采用压制或注射,直纹便于脱模。如果需要菱形花纹可以烧结后再滚。

滚花也是压出来的?不是先压然后再滚?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C:
滚花也是压出来的?不是先压然后再滚?

刮花使用圆形滚花刀压进去后,机床转动零件,滚出来的(滚时工件仍然受压)。
请问你的截图是指粉末冶金件成型时的注意要求,还是后续加工时的注意要求?

既然已经有很多高手在讨论,请把截图文章一整页或者上下文相关的也截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