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看看这个绿色的标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11-14):
(图片)

楼主:
尤其那个11让我不能理解呢。。。

网友A:
一共有11个这样的孔要加工!

网友B:
就是要你重点注意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有11个这样的孔要加工!

是,这个我记得也是这样,但这个图上就4个孔啊,我查了好几遍了啊。。。

网友(点评):
那就有可能是标注错误,没有具体图纸,没有办法判断,问一下原设计!

网友C:
是不是上下双孔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我记得也是这样,但这个图上就4个孔啊,我查了好几遍了啊。。。

原设计也不记得了,所以比较无语,我看了一下整个部分是是一个孔,算是算明白了,估计这原先是一张总图摘下来的,所以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下双孔呀

原设计也不记得了,所以比较无语,我看了一下整个部分是是一个孔,算是算明白了,估计这原先是一张总图摘下来的,所以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你重点注意加工吧

原设计也不记得了,所以比较无语,我看了一下整个部分是是一个孔,算是算明白了,估计这原先是一张总图摘下来的,所以这样了。。。

网友D:
打电话打电话,加工和设计的沟通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打电话,加工和设计的沟通很重要

这个是好久之前的图纸了,应该是5年前的,最近在整理,不过这个活真难弄,不比重新画轻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也不记得了,所以比较无语,我看了一下整个部分是是一个孔,算是算明白了,估计这原先是一张总图摘 ...

嗯,应该是,要不解释不了,

网友:
11个。对一下跟他配合的零件图

网友:
11--11个孔,图纸上找不齐找设计

网友:
怎么不弄沉孔符号直接标注呢

网友:
有可能是标注错误

网友:
这是个沉头孔  11会不会是沉头孔深度

网友(点评):
深度要明确标注,必须在数值前表明"深xxx"或在数值前标有深度符号就是一条短横线中间有向下的箭头,而且这些都要标注在主尺寸后面,不能放在主尺寸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也不记得了,所以比较无语,我看了一下整个部分是是一个孔,算是算明白了,估计这原先是一张总图摘 ...

原设计都不记得了,那还搞个屁啊。

网友:
应是标注错误。11是指孔的数量。

网友:
一般都是指孔的个数。楼主可以查查装配图,看看和这个零件联接的零件上的孔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