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往复装置效率

楼主(2012-11-14):
某液压系统,由1kw电机驱动,电机减速器效率按100%算,带动油泵-->油路+换向阀---->油缸,油缸直径约20~30mm,压力约15~20MPa,行程500mm,速度0.2m/s,不停的做往复推拉运动(推拉力差不多大),连续工作时间>15小时,根据经验估计这液压系统效率大概是多少?

注:油泵---特制高档,油缸-- 中上档,电磁阀--特制高档,油路---中档(结构限制),全浸式自散热。

如果油缸直径减小,压力相应增大,效率变化大不大?

网友:
我做过的估算效率约为20%,甚至更低

网友:
I don`t  know ,you describe too simpleness. General,the total efficiency is less 50 percent.

网友:
功率等于压力乘以流量,楼主可以自行计算,毕竟一些条件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