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些线怎么去掉

楼主(2012-11-14):
如图,solidworks弄爆炸图,箭头指的这些线很讨厌,怎么能去掉啊?

网友:
说不清啊。是在工程图里面的话,选中删除应该就行了。要是在装配体里,试试“视图——隐藏所有类型”。

网友A:
不可以直接右击线 然后隐藏掉吗?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过,应该是可以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右击线 然后隐藏掉吗?

一个一个单击右键隐藏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单击右键隐藏很麻烦啊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我一般是转到CAD中就很方便的删掉了

网友:
视图 菜单里面的,临时轴啊,什么轴的点掉试试看呢。

网友:
视图里面将一些选项隐藏了,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视图”里面把“临时轴,基准轴”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视图”里面把“临时轴,基准轴”去掉

模型状态下什么线都没有啊,所有能隐藏的都隐藏了,就是工程图模式里有那些线,如果没办法只好转到cad里一个个删除了

楼主:
爆炸图里怎么设置爆炸的路径线呢

网友:
你在零件装配时点了临时轴,就会显示轴的中心线的,你装配好后再点一次就没有了

网友:
那是中心线,你点一下视图--隐藏所有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
在隐藏/显示项目里直接隐藏观阅基准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视图”里面把“临时轴,基准轴”去掉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