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普车(C6140)改装成数控车床,求助

楼主(2012-11-14):
我想把普车(C6140)改装成数控车床,主轴需要配上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以前是7.5KW普通电机),然后X\Z轴也配伺服电机,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现在配那的数控系统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
国产的就比较便宜点,质量差点。我们公司都是用台湾的新代系统,还不错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参与过普车改数控车,现在好久没弄了,都生疏了,我记得我们以前用的是华中数控,个人建议。楼主还是要多参考参考,根据个人需求

网友:
在常州改装普车为数控有专业工厂,代价很低,不需要再自己去搞。

网友:
主轴马达功率需要看你用来加工什么零件。弄套广数的系统回去装吧,既然自己能做钳工配主轴,x/z丝杆,调试数控系统按说明书做就行,钱也不用给人家赚了。

网友:
广数、凯恩帝的都可以的啊!

网友:
  对于改装数控车有几个问题
     丝杆方面,装配精度很难保证。不要说DIY改装,就是大厂,名厂都存在这个问题。运气不好就会碰到这样的机床,Z轴丝杆有X Y Z三方向之精度。还有丝杆座,螺母座之三点一线不是那么容易保证。滚珠丝杆间隙很小,对装配精度要求很高
   丝杆价格呵呵,
   系统价格
   相信你会明白,

网友:
请教普通车床换上伺服电机就能用程序设定转速吗?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好改,不用换主电机,XY私服,我一朋友找专业的改两万

网友(2013-05-04):
精诚专业普车改数控普钻改数控 有的联系本人QQ1340120788电话13964008458  18763045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