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轴数控车床可以加工凸轮吗

楼主(2012-11-14):
我现在加工凸轮费工费时,想把普车改装数控车床,主轴配上伺服电机,加工凸轮是主轴与X轴匹配,请教各位老大可行不可行。图中是想加工的产品,只是有这个想法,对数控只是了解的太少。帮忙看看。

网友:
可以,要带c轴,可能改装不划算了。还是买个新的吧!哈哈!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带c轴联动的呢?这样成本高精度差,得不偿失,其实普车一样可以车凸轮,在中拖板上做文章,不过就成了专机

网友:
改装还真不如买个新的,仿形铣可以考虑

楼主:
我试了试,现在两轴数控加工不了凸轮。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2013-03-26):
肯定车不出来,原理就不行啊

网友:
听说数控车是可以加工凸轮的,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导下!!!

楼主:
你也需要凸轮轴数控车床?

网友:
车,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这样干.
应当采用铣,大刀盘,仿型或数控随动都可以,效率高.

网友:
达不到精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