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能不能实现自锁

楼主(2012-11-14):
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定位精度高吗,如果不高,该添加什么机构使其定位精度更高。我想把这个做成一个可以水平移动的平台。想法可行吗?

网友A:
做成一个水平移动的平台是可以,你这典型的丝杆传动螺母。定位精度与你丝杆的牙距有关,小弟抛砖引玉,还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

网友(点评):
是啊。细牙螺纹定位精度才高。粗牙不行。完全反向自锁

网友(点评):
水平移动没总是,但是锁定可以吗?手柄旋转了就跑位。

网友B:
  精确度要看的螺纹分辨率 ,也就是螺距是多少

网友C:
楼主是要把那个绿色的盒子做成可移动的还是要把那个黄色的做成可移动的?
精度高的话可以减小螺杆的螺距
稳定性的话,需要再螺杆的两侧做一些可靠的支撑,支撑的方法有很多,总之得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把那个绿色的盒子做成可移动的还是要把那个黄色的做成可移动的?
精度高的话可以减小螺杆的螺距
...

是黄色的做成可移动的。谢谢你提的建议。但这个机构能实现自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度要看的螺纹分辨率 ,也就是螺距是多少

那这个机构能实现自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一个水平移动的平台是可以,你这典型的丝杆传动螺母。定位精度与你丝杆的牙距有关,小弟抛砖引玉,还请 ...

能自锁吗?不能的话,要再添点什么机构吗?

网友:
自锁是可以实现的,本身你那个长方体形的盒子应该是水平运动的吧,不能转动的,一旦你将摇柄(也就是丝杠)固定,也就是不让丝杆转动就可以自锁了(其实这个应该不叫自锁的)
刚忘了问,你这不是滚柱丝杠式的吧,如果是直接螺纹螺母式的,好像自身就可以实现自锁的,不过自锁条件忘了

网友D:
这个跟虎钳原理一样啊,可以自锁,按自锁条件:螺纹升角小于螺旋副的当量摩擦角,至于精度,跟螺距神马的有关吧!

网友E:
如果是螺杆螺母式的牙升角小于30°就可以实现基本自锁,自锁力量根据你的振动来区别,如果没有振动还是可以的。要是滚珠丝杠副的话要一般是靠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来锁定,精度、可靠性等高性能的设备用的多,费用比纯机械的高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自锁吗?不能的话,要再添点什么机构吗?

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螺杆螺母式的牙升角小于30°就可以实现基本自锁,自锁力量根据你的振动来区别,如果没有振动还是可以 ...

同意,说得很好

网友:
螺纹角做到一定程度就能自锁了吧。

网友F:
这个还是要看螺距了,不过螺距过小,定位精度是提高了,其他比如加工难度就提高了,不知道定位精度需要达到多少,楼主能说清楚一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要看螺距了,不过螺距过小,定位精度是提高了,其他比如加工难度就提高了,不知道定位精度需要达到 ...

其实我就是做毕业设计用的,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吧。刚开始在想什么机构能实现一个平台的移动,还真觉得无力啊。觉得在生活中这么简单的一个机构想完全理解他的原理再设计出来还真是有难度。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滑动丝杆本身就是自锁的,为了平稳应该增加导向轴之类的结构。

网友:
可以自锁,结构可以参照阳台晾衣架的升降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虎钳原理一样啊,可以自锁,按自锁条件:螺纹升角小于螺旋副的当量摩擦角,至于精度,跟螺距神马的有 ...

正解,可以自锁

网友:
是否自锁,跟螺纹升角有关,不能取太过细牙的螺纹,否则在负载中磨损很厉害,最好选取螺纹升角刚好小于自锁角的螺纹。

网友:
光看一个图片估计分析不清楚啊!

网友:
可以用双螺母提高精度吗?

网友:
一看你这个螺杆的螺距啊,你的定位精度就高不到哪里去。你总得说出你要求的精度来吧,也好给你分析用多少的螺牙呀!

网友(点评):
还有,你问的是自锁的问题呢还是精度问题呢?

网友:
螺纹自锁,细牙螺纹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做毕业设计用的,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吧。刚开始在想什么机构能实现一个平台的移动,还真觉得无力 ...

这个就很简单啦,就你的那个完全可以,三维图是max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