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M140 螺丝的牙距 ,外径 以及底经, 急

楼主(2012-11-14):
‘           五金手册上也只有 到 64的。            麻烦知道的兄台说下。

楼主:
    册那。。怎么签名又有了  ??        发帖才有签名么 ?? 跟帖没有签名的 ??         鹰哥 ??

楼主:
       哦。。知道答案了。。  鹰哥 不用回答了。 谢谢

网友:
可以车M140x2配圆螺母。

网友:
这种是非标件,自己设计吧!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的  螺距不一样的大小经也不同

网友:
对啊,这种是非标件啊,自己可以设计的,你想车细牙也行,车粗牙也行啊,看你具体要求是什么咯

网友:
这种是非标件啊

网友:
M140一般是螺距是6,牙型角60度的话,其它的都可以计算出来,公式查看设计手册。

网友:
这份资料参考看看

GB/T 196-2003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