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跨度载荷10t钢梁用10#槽钢可以不

楼主(2012-11-14):
各位大侠,请问跨度10米的钢梁成10t的载荷,用四根10#槽钢做成截面500*300的桁架梁,腹杆用5#槽钢,能满足要求不??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你这个载荷很小,别怕费事儿,你自己画一个草图,拉一下节点受力,自己就完全可以解决,最多花20分钟,以后还长水平呢,人家给你算了,以后你还是不知道,

网友B:
关注,帮顶。
10T载荷是均匀载荷,还是集中载荷?

网友:
完全逻辑不通。500x300无论在哪也出不来跨度10米,如果你语言表达能力欠缺,那你画个二维图也行,你什么都不提供,就凭你那不明不白的表述,别人无法回答。
我也画个草图,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没办法,你的表述就是这样匪夷所思。

网友(点评):
可能是大侠你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确实理解错了人家是用四根拼成500*300的横截面变成一根梁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不过500x300也有方向的,这就跟矩形管一样。我是高300,宽500,长10米。用梁单元分析,中间没加支撑,因为不清楚你的500x300仅仅是两头有啊,还是中间也有。你画个草图这么难吗?结果自己看吧,肯定不行,因为跨度太大。solidworks simulation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来个计算

网友:
高手谁来个计算,让学习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不过500x300也有方向的,这就跟矩形管一样。我是高300,宽500,长10米。用梁单元分析,中间没 ...

哈哈,大虾,楼主是要绗架梁,他现在没有详细受力数据,你算不出来,类似于下面的图片,这个更大些,小东西,应该鼓励他自己设计,否则以后怎么工作?

网友(点评):
这是皮带廊么?

网友(点评):
上料斜桥绗架梁,

网友(点评):
这干嘛用的?宽高比有啥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照片看起来很眼熟,有点像PTA的料仓?

网友(点评):
不是PTA的上料,是一个小高炉的斜桥,这种在国内非常常见,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才对劲,听楼主描述,怎么也想不明白其结构。现在有的人提问题跟猜谜语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楼主是要绗架梁,他现在没有详细受力数据,你算不出来,类似于下面的图片,这个更大些,小东 ...

大侠,图片上的桁架是焊接的还是铆接的?

我看到很多电线塔都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焊接结构,非常普通的结构,属于小设备了,

网友(点评):
焊接的不是要承受扭矩了么,书上说桁架只受拉、压的... 书在误导我?

网友(点评):
不是扭矩,是弯矩

网友(点评):
大侠 我说的这个梁是用来承重的,本来设备要放厂房房顶,但由于设备太重只好做钢梁至于厂房立柱上,钢梁上面放设备,大概10t,按集中在中部6米做的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不过500x300也有方向的,这就跟矩形管一样。我是高300,宽500,长10米。用梁单元分析,中间没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下图这种的,大侠对结构方面的东西可能还不太了解,腹杆是弦杆之间的连接杆件

(网络图片)

网友(点评):
貌似这样的,弦杆侧面拉5#槽斜筋

网友(点评):
貌似这样的,弦杆侧面拉5#槽斜筋

网友:
请教高手受力分析下梁:

网友(点评):
大哥,这是书上的例题吗

网友(点评):
不是,书上我没看到过呀,自己想的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979,新开了个贴,大侠帮俺看看吧

网友(点评):
两头都是固定铰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载荷很小,别怕费事儿,你自己画一个草图,拉一下节点受力,自己就完全可以解决,最多花20分钟,以后 ...

您说的对,可我木有接触过钢结构,才看了点资料,对于型钢梁马马虎虎,可是对于这种组合的真是无从下手啊,劳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不过500x300也有方向的,这就跟矩形管一样。我是高300,宽500,长10米。用梁单元分析,中间没 ...

对我就是这样做的 上下弦杆用10#槽钢,八字形腹杆用5#槽,焊接而成,梁高度500,宽度300,中间的6米承受10t,我把它按成集中载荷10吨去处理了,我不熟悉钢结构算法,不知道这样做的刚性如何,请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这样做的 上下弦杆用10#槽钢,八字形腹杆用5#槽,焊接而成,梁高度500,宽度300,中间的6米承受1 ...

也可以利用三维软件模拟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帮顶。
10T载荷是均匀载荷,还是集中载荷?

中间6米放的设备,可以看做均匀载荷,钢梁的支点在两端

网友:
建立好模型  用有限元分析一下  结果可以参考

网友:
要算组合后的抗弯模量,要找公式,然后用集中力算简支梁的挠度

网友:
桁架梁设计需要对各受力杆件进行计算,可参考钢结构设计手册设计,不能拍脑袋,出事可是要人命的。杆件受压还是受拉,力的大小,桁架主截面大小,缀肢截面大小,焊接或铆接方式的选择都需要仔细核算。出张图很简单,内容很深。别大意。

网友(点评):
太对了,光一个软件模拟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计算量比较大

网友:
对此类计算也比较迷茫,不知怎样分析的。

网友: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能否共享,以前只是设计计算过箱型桥梁,这种真想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这种比较复杂的桁架结构,手工算起来比较麻烦吧,搞个有限元软件分析一下,很快就搞定,或者一般三维软件都有简单的分析功能。

网友:
10米跨度载荷10t钢梁用10#槽钢应该承受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