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粗糙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2-11-14):
有没有大致的一个标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方说一块板的表面怎样确定是取6.3还是3.2?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就要看使用要求及加工能力了,一般都是依经验选取。

网友A:
要结合加工工艺。你是上车床,磨床,铣床??????如果你打算这个面是车出来的,那6.3已经很够了。精车就这水平。当然车3.2的也有,但一般要求工人师傅水平。上磨床,最高就由3.2.也就是说摸得最烂就可以达到3.2.现在明白该怎么选了吧?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方向,不一定正确

网友:
一般6.4吧,精密点的就再高点。1.6的成本已经很高了。看你要什么用途咯

网友:
支承轴颈处表面粗糙度取Ra0.16—0.63μm,配合表面的粗糙度取Ra0.63—2.5μ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加工工艺。你是上车床,磨床,铣床??????如果你打算这个面是车出来的,那6.3已经很够了。精车就 ...

不对吧,精车应该最高达到1.6,磨床0.8不成问题吧

网友:
车的话精度一般的就3.2,要求高一点1.6。磨的话一般都0.4,像一些配合的锥面有时要求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方说一块板的表面怎样确定是取6.3还是3.2?依据是什么?

如果检测粗糙度平面,那应该用粗糙度仪
如果设计时需要确定表面粗糙度, 看你的设备情况和老板,老板喜欢简单的,粗制滥造的好降低成本,那你就能不加工就不加工,螺栓孔能配钻就配钻,能不分开就焊死,那就没必要确定什么粗糙度了.
如果真正想做设备,想做出真正好的产品,那我可以告诉你,简单说,外观表面,也就是不与其他零件相接触的表面,可以不加工,也可以稍微粗加工,看你对外观的要求,一般不需要加工的刚板的自然表面,型材表面,铸件外表面等,可以不加工,如果零件表面有切割痕迹如氧缺焰留下的不规则表面需要粗加工,一般这样的粗加工要求12.5,普通钻床钻孔粗糙度也是12.5.
如零件表面不需要精度,只是为了要零件的形状,因为成型的需要对零件进行粗车,粗铣,刨等加工,则可以要求表面6.3,其实12.5和6.3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经常裸露在外的,可以严格一点6.3,能被表面漆盖住的,就松一点.12.5
如果零件需要和其他零件互相把合,互相接触,又没有严格精度要求,表面一般要求3.2.这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尤其焊接件,铸件的加工面或普通轴承配合面或中等定位精度的轴孔配合面等
如果把合面有精度要求,形位要求,精度要求不超过0.03的,比如定位用轴孔配合表面或机床等精度设备的底座把合面一般要求1.6.
如果上条情况精度比0.03还要高,或者有相对运动的配合面(如油缸,气缸等),需要高精度的定位块,定位销等一般表面要达到0.8了.
再有有些专机等为了提高加工精度给铰刀或钻头配置的钻模板导套,因为内外径有严格的同轴度关系一般同轴要求0.002,内外径表面要求0.4了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