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40平面磨床磨钢板,用多大磨削深度及多大走刀量合适。

楼主(2012-11-14):
求助。7140平面磨床磨钢板。用多大磨削深度及多大走刀量合适。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么?

理论上是5 丝左右。但是我见有2,3十丝深度走3mm左右的,也有5丝走半沙轮宽的,干了2年。2种都用。让人问起。却自己也不知对错。求指点。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的工件情况,如果工件大而薄,吃刀量要小,走刀要慢,如果小而厚则反之。淬硬钢板,不宜大吃刀量大走刀量,防止磨削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的工件情况,如果工件大而薄,吃刀量要小,走刀要慢,如果小而厚则反之。淬硬钢板,不宜大吃刀量 ...

cr12钢板呢,用什么法好,我磨不动。不出活。啥原因呀。

网友B:
一般用白刚玉砂轮,你用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白刚玉砂轮,你用啥型号?

白钢玉。可是不吃刀。有好法吗。

网友(点评):
尽量选用粒度粗的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