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高手过来看一下

楼主(2012-11-14):
枕式包装机怎样实现袋长控制的?有图最好啦。。

网友:
AUTOBAG 自动包装机,打印封装一体。包装袋是夏普的一大卷,打印部分有白色底漆。其他是透明的,每出来一个袋子是靠输送机构里有感应器,袋子送出来后感应器感应到有底漆的部位就停,底漆因为不透光,所以给出个信号控制步进马达停止送料。放入产品封装。一个完成后手动按钮激活下一个袋子自动送出。

网友A:
应该是有两种方式:1、色标定长(靠色标电眼感应包装膜的色标点)
                  2、用步进电机+编码器或伺服电机定长

网友:
色标点检测定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两种方式:1、色标定长(靠色标电眼感应包装膜的色标点)
                  2、用步进电机+编码器 ...

不用色标。就是设定袋多长,就会切多长。怎样实现的啊?(机械、电气方面是怎样实现的啊?)盼望得到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枕式包装机的横封切断与薄膜驱动之间有可调的速比关系,以此来实现定长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枕式包装机的横封切断与薄膜驱动之间有可调的速比关系,以此来实现定长切断。

他们的线速度不同会不会引起横封刀阻膜或拉膜?

网友B:
在横封切断部位有一个线速度匹配装置,可依据袋长调整封合切断瞬间的线速度与袋长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横封切断部位有一个线速度匹配装置,可依据袋长调整封合切断瞬间的线速度与袋长匹配。

谢谢!能不能说一下“线速度匹配装置”的原理、或结构简图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给你个资料里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资料里面有介绍。

怎下不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下不了啊?

能不能发我邮箱yue5198@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B:
已发,查收一下。

网友:
用步进电机+编码器或伺服电机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查收一下。

文字太长,不太明白。
最新的枕式包装机也是这样设计的吗?
。还是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枕式包装机机械式的原理都差不多,具体零件会有不同;电气式则有多种如单伺服、双伺服、三伺服等,建议上各包装机械公司网站上看看能多了解些,祝你进步!

网友:
去年做过这样的。最长可达八米的袋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枕式包装机机械式的原理都差不多,具体零件会有不同;电气式则有多种如单伺服、双伺服、三伺服等,建议上各 ...

现在都是双变频控制、袋长即设即切的。。它们的机械原理、电气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双变频控制指的是横封切断与薄膜驱动各自有变频器为驱动,通过电控协调两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以达到设定的袋长、速度等,电控系统可以是专用单片机工控板也可以是PLC,我前述的伺服机是指用伺服电机替换变频电机,它们在机械原理上是差不多的,都是横封切断与薄膜驱动各自有动力并相互协调配合联动来达到定长切断、追踪色标等功能的。

网友(2015-11-13):
帮忙顶一个!

网友:
描述清楚一些或上一些示意图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