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效率加工此单芯线,求高手!

楼主(2012-11-14):
如图:此加工精度要求不高,需要大量加工该类线材,如何效率加工?

网友A:
我见过的剥线机都是剥2头的,这个可以询一下生产剥线机的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剥线机都是剥2头的,这个可以询一下生产剥线机的厂家吧

我们这有剥线机,也只是剥两头

楼主:
有谁有效率剥线的思路啊点拨小弟

网友:
你可以先把一头剥掉60长,然后在110的位置剥线并拉40,在160的位置剥线并拉20,掉头剥掉40,距端头位置的90处剥线并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