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师傅用过武重2.5米数控立车,请进

楼主(2012-11-14):
单位2.5米数控立车,出点事故,西门子802D系统。单柱立车。车活时刀架跑了连限位块都撞掉了。报警编码器故障。现在的问题是,程序出错撞车后导致编码器故障,还是编码器故障导致后面撞车。不好清楚。还有,为什么限位没挡住刀架。操作者没及时按急停扭。有影响吗。那位·大师用过西门子802D,或武重立车的,遇见过类似情况吗。分析一下。

网友:
那就检查程序看看是否有问题呗。关于限位块,检查一下限位触点是否正常,线路是否正常。

楼主:
{:soso__12998680034809594074_4:}

网友A:
程序出错检查就看出来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出错检查就看出来啦啊,

我想知道如果程序没错,编码器出故障,程序是自动停止,还是机床失控。

网友(点评):
编码器故障看怎么样的故障了,如果撞之前报警了系统应该会停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