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了一个难题 大家来看看航天标准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11-14):
在1Cr18Ni9Ti 上 打一个深19mm  直径1.2mm的孔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人家设计要求光洁度要0.4
航天工艺 不敢马虎 我是想不出来折了,工人不敢动  我也拿不出好方法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要求必须要精细 准确 到位
是一个火箭引擎的壳体  图纸是绝密的 但是参数就是这样的。
1.2的孔  0.4的光洁度...我都好奇质检是怎么检验出来的

网友:
先打1.1的孔,然后研磨,不敢想。

网友:
二楼正解,手工研磨吧!

网友:
定专用的刀子,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

网友:
问问刀具供应商,能不能做这样的钻头,铰刀,先钻1.0的底孔,半精铰,再精铰一下,看能不能达到,最好高转速.
可以先找块同材质的不锈钢,试一下,然后沿轴向切开,检测粗糙度是否达到要求,心里好有个底.

网友(点评):
供应商说不行,太细 会断

网友A:
慢走丝试过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打设计联络单,先看是不是m型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试过不??

航天航空上的工件严禁用电加工

Aho
长见识了,学习
去打个硬度就知道是硬化还是软化了
电加工好像是让表层软化啊,有些元素会丢失所以就软化了啊
学习了
长见识了。电加工会让表面硬化产生应力,航天航空上的工件严禁用电加工。
去掉硬化层深度是可以的,不过那就要定货工司作认证和凭估,天上的东西是这样的,看似很多无道理的要求,所以航空件利润大
硬化层有深度,去掉这个深度也不允许吗
电加工会让表面硬化产生应力,这应力在普通条件下无所谓,不过在天上,飞机与大气摩擦,整个机体都处在共振中,这时这应力关系就大了
我也想知道原因。是怕电流改变材料特性吗?好像有些材料通电受热后变脆?
不解

网友B:
其实1.2的孔不是问题,0.4的粗糙度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材料?钛合金还是高温镍基合金,如不是高温合金其它都好办,我在原单位加工过神六的点火引擎的一个薄壁壳体,具体做什么用的不祥,钛合金材料,深冷20次才加工完,该死的四个部位的柱度0.005要求。头都弄大了.

Aho
想请教一下“深冷20次才加工完”是啥子意思也。。。
Aho
佩服。。。。
高手!
高手啊!
太牛了,学习
太牛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1.2的孔不是问题,0.4的粗糙度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材料?钛合金还是高温镍基合金,如不是高温合金其它都好 ...

网友(点评):
谢谢马老师的夸奖

网友:
是通孔还是盲孔?通孔可以用钢珠挤压,达到这个粗糙度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多大的钢珠挤压。。。

网友:
手工研磨吧,我们是做航空产品的, 要求高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研磨的

网友:
支持航天事业,楼主不能马虎!

网友:
采购瑞士或者德国制造的内冷钻就可以了,1.2毫米的内冷钻应该可以轻松搞定,当然这个钻头肯定贵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1.2的孔不是问题,0.4的粗糙度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材料?钛合金还是高温镍基合金,如不是高温合金其它都好 ...

1Cr18Ni9Ti  就是不锈钢啊

网友(点评):
地球人都知道是不锈钢,牌号没记错应该是316,回贴时没注意看见他写了材料,所以才提出材料问题,一般航天航空件,一般以铝合金钛合金镍基合金居多,不锈钢很少听说用

网友(点评):
哦 我还以为是你开始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不知道 我们是77计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天航空上的工件严禁用电加工

很想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
做一把专用刀具  就搞定了 模具 的的流道还能做 有做不了的吗

网友:
激光?

网友(点评):
或者激光水刀?

网友:
孔是否通,尺寸公差要求,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
不锈钢材料,不知道加工容不容易。用手工研磨的方法加工看看
材料又不是难找

网友:
质检用光学方法吗?

网友:
在钻完后,研磨是常用的办法,可以用流体加工的方法,英文叫AFM,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肯纳的网站: http://www.extrudehone.com/
以前做半导体流体部件的时候用到很多。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的眼界真的很开阔!

网友(点评):
这个 我看看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底孔加工好以后,应该可以用研磨抛光的加工的方法来做。拉丝模的材料有聚晶的,有硬质合金的,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加工的.最小的孔,我知的是可以加工0.8MM.厚度是大约是10-15MM左右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见识了啊。

网友:
不在知识范围内,学习了。

网友:
搜索磨粒流,挤压珩磨、流体珩磨看看
原理就是将磨粒加油或水稀释,反复通过孔,以达到珩磨的效果。
我也没有用过,一以前见过报道,做模具的有用的

网友:
看完全帖,学习了。。。

网友:
用超声波技术钻孔。内控的粗糙度用迫切的方式检查,然后固化工艺参数并严格执行。

网友:
多铰几次,用带内冷的

网友:
精加工采用珩磨不但粗糙度能达到而且尺寸精度也能达到很高

网友:
社区内卧虎藏龙,学习了。

网友:
孔打好,就捻磨,问题应该不大。我上次做过个3mm的盲孔,孔底有个1×3.5的槽,要求和你的查不多,孔我是用车床镗的,孔与端面垂直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1.2的孔不是问题,0.4的粗糙度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材料?钛合金还是高温镍基合金,如不是高温合金其它都好 ...

请教一下深冷20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