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钉受热以后不好拧松吗?

楼主(2012-11-14):
     有一内铣刀盘,上有8个安装紧固螺钉的孔,操作者不愿意上这8个紧固螺丝(不上这8个螺丝刀盘也能干活),说原因是卸刀盘时螺钉不好拧松。私下感觉是由于加工时产生大量的热,导致螺钉等部分温度很高,导致螺钉和与其连接的部分发生“粘结”,不知道是不是这回事,如果不是,麻烦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下螺丝受热后应该更好拧的,座等高手解决。

网友:
是不是热胀冷缩的原因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与温度没有关系吧?是不是两块金属接触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发生扩散?呵呵,高中知识

网友:
八个螺丝孔的作用是保证刀盘的平面度,在加工时发热或重切削是可能会导致环形刀盘微量变形,对称的八颗螺丝会紧固刀盘。压平刀片起到紧固。
楼主可以考虑在螺钉上之前涂点高温黄油,加弹簧垫圈在螺丝钉上,这样即便螺丝受热膨胀也能卸下螺丝钉。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