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3钢

楼主(2012-11-14):
请问B3钢指的是哪种钢?问了一些人又说是Q235B,有说是合金钢的。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如果是老标准的话,应该是乙类钢,与A3相对应的,凭印象记得B类钢是沸腾钢,B3保化学成分不保机械性能。与A3钢差不多,A3保机械性能不保化学成分。都属于低碳钢吧。
后来的国标叫Q235。

如果是现在的B3有说法叫热锻模具钢(3Cr2MoWVNi)这只听说过,没用过。不知道是什么标准。

网友:
l很老的叫法吧,Q235以前叫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