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怎么装夹

楼主(2012-11-14):
我需要将螺丝夹住,然后锯一条缝,怎么装夹?我以前用的是铣床经常崩刃是不是和正铣逆铣有关系?我的铣床丝杠间隙很大,是想办法消除间隙呢?还是直接逆铣?或者装夹有问题?

楼主:
忘说了 量很大 材质低碳钢

楼主:
切口铣刀切槽  经常蹦断

网友A:
首先保证你螺丝装夹要紧,可以把夹具做成两个半圆,这样子夹螺丝,螺丝受力就不会乱偏移。
丝杠间隙没法,要么换新的丝杠套,不换及把锁紧调紧点,让走刀过程紧些,增加铣床走直线的摩擦。就不会轻易跳步断刀。但是你摇的时候比较吃力。

网友:
新人持续关注中

网友:
找一块长的铁块。做一排m16的孔,把零件拧进螺纹孔里,带上几扣。下边用一排带弹簧的顶杆顶住。可否

网友:
同意7楼的方案,将螺钉调至等高,控制工装上孔距,加工效率会很高的

网友:
不需要做什么夹具,只需要铜片,用铜片包裹住螺栓,然后直接上夹钳,车床间隙可以人工消除,就是不消除也无所谓,然后你再加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说了 量很大 材质低碳钢

量很大为什么不搞个小机器锯出来,估计拧螺丝用的要求不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螺丝装夹要紧,可以把夹具做成两个半圆,这样子夹螺丝,螺丝受力就不会乱偏移。
丝杠间隙没法, ...

分析的太精辟了 高手

网友:
7楼方法不错哦

网友:
夹持螺杆部分带螺纹,用两部分夹持,每部分小于半圆。或者改变工艺,先加工槽后加工螺纹。

网友:
直接所在螺母上。锁两个螺母可以定高度啊。

网友:
找个螺母,锯开一条缝,然后拧上螺栓,虎钳夹紧螺母即可....

网友:
做俩个靠背磨然后做一个模数跟螺纹一样的内螺纹,然后用气压或者液压夹紧

网友:
可以套个东西试试

网友:
直接买螺杆,然后线切更省事。

网友:
干嘛用呀,图画的不错!

网友:
用个螺母,螺丝宁在螺母里,螺母固定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量大,应该做专用加工设备,在车床上加上一套铣槽的动力头,加工工艺是,卡紧直径16mm的棒料,定位与卡盘的距离,大于零件的长度加上切刀的宽度,然后再加上5-10mm的余量即可。切平端面,按零件长度切一个深于螺纹的槽,然后用动力头铣改锥槽,切削螺纹或在机床上用板牙加工螺纹;然后用切刀切下。这样的好处是不用专门清理毛刺。一个零件加工完成,自动卡盘松开棒料,向前推至定位处。下一个零件的加工可以开始。

网友:
同意七楼的观点 感觉装好了直接放到锯床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