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方案,求助

楼主(2012-11-14):
本人遇到个小小难题,如图:
首先说说这个色带的用途,这种是色带是热印在尼龙产品上的,印头加热到180度左右就可将色带颜色烫到产品上了。
这个色带圈宽度是5.0MM,那时都是从美国买来的,由于这项目产品需求量太小,美国供应商停止供应这种色带了,进货单价是50RMB一圈!五种颜色。从国内买的,最窄的也只有8MM,不能用,由于需求量小,每个颜色采购100圈就够两三年的量了,国内供应商也不肯定做5MM的。现在只能买一长筒(约一米的圆筒)回来自己切成5MM宽的,使用了几种方法,都切不好,切出来厚薄不一,容易散掉。不能热加工,用切割片的话就把色带融掉在一起了,所以问题很棘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切割。各种金属切割都没问题,就碰到这种塑料...
请教社区高人想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A:
这样可否

网友(点评):
另外:1、色带是否溶于水,可否水中用刀片切。2、可否用木工用钢丝锯切割,楼主可以百度搜索。

网友(点评):
不能雨水,色带是碳带,受外力或溶液色粉会脱落。木工钢丝不行,用带锯都试过。都不好。

网友:
有一种复卷机的,切这玩意相当简单。你量那么小,只有买2盒好烟,求人家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否

首先非常感谢翔梦随风的提议!你说的这种方案已经试过了,用的剃须刀片,非常锋利,一次出五卷。但是切出来就容易跑偏,色带带子厚0.08左右,所以用刀片划出来带子宽窄不一,而且有波浪型、易断!失败了!!

网友(点评):
为何一次出5卷呢?

网友:
如用圆片刀切割不行,那就按3楼方法加一个刀片,放卷时一层一层的切割。如果量不大,我觉得手工用刀也能切割。

网友(点评):
嗯谢谢!正在考虑用圆片到滚压出来。

网友A:
RE: 求助!切割方案!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翔梦随风的提议!你说的这种方案已经试过了,用的剃须刀片,非常锋利,一次出五卷。但是切出 ...

为什么会跑偏呢?速度太快么?加导向也不行么?

网友B:
刀具的问题,降温散热的问题。建议加工个轴,将工件禁锢在轴上,然后上车床。做个专用刀具夹,刀具就选刀片就中。加工的时候,加冷却剂。不过你这样的工件我可没实验过啊,能不能成你去实验下!反正也不浪费什么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跑偏呢?速度太快么?加导向也不行么?

因为色带非常薄,只有0.08厚的一种碳带。卷起来才这么大一圈。卷轴直径为60,内孔径是25.4就是一英寸。薄了后刀片切割侧面也加了挡块。没有用薄有软,效率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的问题,降温散热的问题。建议加工个轴,将工件禁锢在轴上,然后上车床。做个专用刀具夹,刀具就选刀片 ...

谢谢!今天想了种办法:用轴紧配穿在色带内孔。夹在车床上,轴另一端顶中心固定。做两片薄的滚刀,(直径一百,两片刀中间距为5MM)就和做装修工程铁水管挤切断的那种工艺。不知道行不行,空了再试验下。

多谢大侠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