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有沙眼,如何更好地检查出来

楼主(2012-11-14):
加油保压的方法,效果不明显

网友A:
用磁粉或超声波探伤可以检验出来,要是沙眼在表面用渗透着色也可以检验出来,我也只学了一点点,是个菜鸟,仅当参考。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磁粉或超声波探伤吧
其他我也不懂

网友B:
空气压力检测,注入定压气体,隔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其压力,检查压力是否有下降,下降量即是泄露,再根据压力下降值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工件沉在水箱,工件接压缩空气,观察工件是否有气泡冒出

在工件里面充入卤素气体并保压,在工件外面用卤素探测仪检测

在工件里面充入氦气,用质谱仪在工件外面检测,因为氦气的分子直径很小,渗透能力相当强,很小的缝隙也能穿过去,这个检测精度相当高,一般用于高等级压缩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粉或超声波探伤可以检验出来,要是沙眼在表面用渗透着色也可以检验出来,我也只学了一点点,是个菜鸟, ...

购买新设备花销太大,还有零件是装油的,不允许有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压力检测,注入定压气体,隔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其压力,检查压力是否有下降,下降量即是泄露,再根据压 ...

零件是装油的,注油不更直接吗,再说有些空气泄漏的不一定也油泄漏吧

网友:
超生波  探伤  大型铸件公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