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期正弦曲线长度怎么求

楼主(2012-11-14):
如题:大家思维发散,感谢每位认真回答的大侠!谢谢!

网友:
积分。。。高数用上!具体请楼下解答

网友(点评):
那是球的面积

网友:
这玩意就是积分,沿着路径积分

网友(点评):
大哥,这种情况下求的是曲线围成的面积!

网友:
微积分你恐怕都忘光了吧。没关系,用CAD或者其他软件来计算!

网友:
分成若干个小区间,利用两点直线段的长度替代曲线长度,求总和!

网友:
无碳小车走s形路线后轮走过的路径怎么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090

网友(点评):
看不是很懂,但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