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外螺纹方法

楼主(2012-11-14):
各位怎么铣外螺纹啊,用加工中心最好能编个程序出来。。。。

网友A:
外螺纹 还有铣出来的?     好想早点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外圆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B:
外螺纹当然可以铣出来,需要看你的数控系统能否有这个功能,不能靠编程补足。

网友(点评):
什么功能

网友:
会车缧纹,就会铣了。旋风头出来光洁度有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螺纹当然可以铣出来,需要看你的数控系统能否有这个功能,不能靠编程补足。

能将具体点吗?
要用仿形铣刀吗?
我接触到的都是普通机加工,能铣外螺纹的至少是5轴加工中心吧,
有时间的话,能讲讲吗?

楼主:
我感觉用圆弧指令就可以啊,至于用什么铣刀怎么编程还不大清楚?

网友:
三轴就能加工

网友:
可以用三轴的加工
用圆弧命令编写一个螺纹的程序,然后采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加工其他螺纹。
刀具嘛。镗刀就可以

网友(点评):
程序能帮忙编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 还有铣出来的?     好想早点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螺旋插补

网友(点评):
还得请教下,用什么铣刀 角度铣刀吗?

网友:
铣外螺纹和内螺纹不是都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内螺纹我也不会走刀啊,能说详细点吗?最好编个简单的程序,谢谢!!!!!

网友(点评):
哎 内螺纹我们都用丝锥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用圆弧指令就可以啊,至于用什么铣刀怎么编程还不大清楚?

就是走整圆弧程序,每走一圈Z向上或向下移动一个螺距

M70
用数控车刀或专用螺纹铣刀,我们用的数控车刀铣的,因为成本低
M70
它们之间没有联系
F与S应该有什么关系吧,要不走出来不一定能装配上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旋插补

螺纹铣刀,一把刀子可以铣出不同规格的内外螺纹,问刀具商就会告诉你

网友:
用宏程序就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知道有螺纹铣刀,没见过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