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孔椭圆

楼主(2012-11-15):
工件材料45#钢的,气动夹头夹紧。外圆椭圆只有一丝左右,但镗32孔时,孔椭圆五丝!请问该怎么办?(内孔公差要求一丝五)

网友:
可能是三爪、卡盘有问题。

网友:
刀除了问题。

网友:
看看铁屑的颜色。如果是蓝黑色,说明刀不锋利或中心太高。还有余量是多少,刀剑的R大了,月亮太少,R小了,余量不能太多。工件的壁厚较薄是,增加夹紧接触面,减少变形。

网友:
夹紧力太大?气动夹头是180度分布的上下夹的吗?
应该不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壁薄,夹太紧,夹面少。

网友:
楼主,你把工件的草图放上来。
还有,什么机床?哪年的?什么夹头?都说详细点。

网友:
检查卡盘吧。

楼主:
去年买的,过保了,以前很少镗孔,是浙江中星的CK0640机床。相当于数控仪表车。今天检查了托板,刀具,中心高等,都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外圆椭圆一丝,内孔椭圆五丝,我请朋友来鉴定,请大家帮忙参考会不会是主轴孔椭圆呢?

楼主:
我想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用气动夹头加工产品的,如果有,比如说待夹外圆是30,那么你们把夹头止口镗多大?

网友:
夹头夹轻一点,余量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