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传动,怎么算电机大小?

楼主(2012-11-15):
      如图示,现在试装的问题如下:
      1:容易卡死,准备加长导套。
      2:马达不够力,开始是2相交流马达200瓦,10比减速,向下可以动,向上卡死。我想受力分析下,但看了下资料,螺蚊受力分析时,那个摩擦角怎么定?
    3:我用螺蚊受力分析的方法分析,要带动100KG负载,3.5NM就可以了,想在我的马达减速后有12NM,但就是带不动,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算?我查资料摩擦角选的是5.5度。其他大家说的有道理就是连轮精度太底,其实我两边的伸降几乎是独立的,因为边连接的我是用万向轴承,一点点不同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经常卡死是否因为链条传动间隙导致两边丝杠不同步导致的?

网友(点评):
這位同學說的對!絲杆的精度遠高於鏈條,你使用鏈條無法使兩根絲杆同步。你真正要解決的這裡的傳動問題!

网友(点评):
完全是机械初哥的设计,没有得救了

网友:
那负载轴装在一侧了,还用的铜套,容易卡死
这里选电机貌似知道螺距就行了

网友:
這台機器的問題:兩條絲杆的傳動使用高精同步帶最好是使用齒輪傳動。另外你的反轉機構的回轉中心應該儘量佈置在兩絲杆的連線上。回轉軸的連座軸承宜使用調心軸承以補償兩絲杆的異步。從你的圖面看,導套的長度是不是可以再加長一些。這台機器整體的設計還是需要好好修改一下的。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好东西,不过她卡死应该不是电机不够力吧

网友B:
两边同步有问题

网友:
不同步造成的卡死。修改方案:
导向套加长,链传动改成同步带传动。(因为距离太大,齿轮传动不怎么合适!)

网友(点评):
一根横向轴,两头齿轮,有何不可?

网友(点评):
齿轮传动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这个,哎

网友C:
还是7楼说得最好,工程力学没有好呀。铜套长度至少是导杆的3倍以上才不容易卡死。计算例子里有算例的。

网友:
四楼分析和判断的结果好

网友:
带座轴承的位置最好还是和两条丝杆保持同一个面内,否则,重力在一个侧面,四条导向杆受力不均匀,导向套不够长的话,四条导向轴就会憋死。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这点,其实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同步有问题

将链传动改为同步带传动,并将同步带适当张紧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

正解。请问还有类似资料吗,帮忙传一份。多谢。

网友E:
(2相交流马达200瓦),用过单向和三相的,没接触过2相的

网友:
两侧的梯形丝杠和光杠只是下部固定,固定不牢固,中间框架运动时容易晃动,也影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请问还有类似资料吗,帮忙传一份。多谢。

选用电机和减速机照供应商的样本就行

网友:
同步没有解决好.

网友:
四楼基本说全了,还有楼上列位大侠说我再借用一下,
比如为啥不用直线轴承?四根导柱而且是铜衬套这么长行程,调顺很难啊,为啥不用滚珠丝杠?难道出于成本考虑?

网友:
5楼的资料很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相交流马达200瓦),用过单向和三相的,没接触过2相的

一样,我看到他说两相电我有点傻了,,那位高人能解释下两相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额。

网友(点评):
电焊机直接用380伏,可以说是两相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我看到他说两相电我有点傻了,,那位高人能解释下两相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额。

不好意思,就是指单相马达,错误的叫法习惯了,

网友(点评):
楼主传动动作顺序及要求能再讲明白些吗

网友:
感谢5楼资料,很实用。
导向不用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导杆都有标准件,成本也不比用铜套高到哪里去

网友:
是不是四根光杠固定不牢固,受力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7楼说得最好,工程力学没有好呀。铜套长度至少是导杆的3倍以上才不容易卡死。计算例子里有算例的。

油缸不能和这个比的。铜套与活塞之前本来是一对约束。

网友:
恩 楼上说的对,,带法兰的直线轴承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