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紅線圈著的地方的土臺標注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楼主(2012-11-15):
如圖示,圖中紅線圈著的地方的土臺標注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啊,不理解,不知道是焊接符號還是表示那裡是土臺的意思,又或者是其他意思????請高手們指導下,謝謝

网友A:
应该是焊接的方式吧

网友B:
这个是焊缝符号:塞焊或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焊缝符号:塞焊或槽焊

嗯嗯~我猜也是,只是这槽焊标注不用标写焊缝的大小数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焊接的方式吧

嗯嗯~或许是吧~我不怎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猜也是,只是这槽焊标注不用标写焊缝的大小数值么

对塞焊焊缝尺寸的规定主要是沉入角度和焊缝填充深度,不知道楼主的图纸上怎么没?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塞焊焊缝尺寸的规定主要是沉入角度和焊缝填充深度,不知道楼主的图纸上怎么没?

哦~嗯,我也不清楚,图纸不是我画的,我不懂焊接的东西,现在刚开始接触,好多东西不懂,特别是焊接的标注完全没接触过,嗯~谢谢大师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嗯,我也不清楚,图纸不是我画的,我不懂焊接的东西,现在刚开始接触,好多东西不懂,特别是焊接的标注 ...

什么大师,折煞我了,这个论坛是个好东西呀!里面就有焊缝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大师,折煞我了,这个论坛是个好东西呀!里面就有焊缝的资料!

嗯嗯~我会查来看看的,谢谢,嗯,这论坛能上传12M的附件么?我有个齿轮插件要分享下,但是好像上传了N久都没反应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以上传,网速我这可是超好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会查来看看的,谢谢,嗯,这论坛能上传12M的附件么?我有个齿轮插件要分享下,但是好像上传了N久都 ...

资料下载模块 就有焊接符号 我传过的都是小的 你问下版主吧

楼主:
GearTrax2012齿轮插件(中英破解版)

引用 网友B:
资料下载模块 就有焊接符号 我传过的都是小的 你问下版主吧

嗯嗯~,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