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从P2设置成P3,整个界面没有菜单和图标,请问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2-11-15):
CATIA从P2设置成P3,整个界面没有菜单和图标,请问该如何设置啊?求高人指点

楼主:
catia软件设置出现问题导致软件无法使用该怎么办? 因为catia软件本身的功能很强大,结合到不同场合,不同国家企业的特殊使用要求,不同设计者的个人习惯等因素导致catia软件的设置很复杂,这也有可能导致在设置后软件无法如愿的使用,甚至连重装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这样问题该怎么办呢?

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1:恢复默认设置
tools(工具)-->options(设置)出现如下弹出框,左下角的按钮就是恢复默认设置,然后弹出的对话框让你选择恢复所有还是目前的这个页面的设置等,具体的看文字说明吧。

方案2.恢复所有与软件相关的设置
相信有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打开方案一的设置页面,比如:

这样的catia是catia的p3模式,一般默认的是p2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菜单都出不来,唯一能做的是在右下角的框内输入命令,你不妨输入 c:new 试一下,这个命令是新建一个文件。我们知道,遇到这样的问题修改设置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而且我敢肯定,重装catia问题会依然存在,因为,你的catia的设置依然保存下来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设置删除掉!这样,catia就自动使用默认的设置,在catia软件所使用的文件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是终极方法了。

catia软件的设置保存在类似与如下的地址(要显示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哦,方法是打开一个文件浏览器,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name\Application Data\DassaultSystemes\CATSettings

把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剪切出来,然后开启catia,这时候catia一般就可以重新使用默认设置启动了,关掉catia软件,再把刚刚的文件拷贝到catia保存设置的文件夹(注意,不要覆盖已经存在的文件,这一步看情况,可以不做,目的是使部分设置得以保留,但是,不一定都是你想要的设置),完成后再次启动catia软件,修改必要的设置,就搞定了,看看你的catia界面,是不是很亲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