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铸铁加工精加工盘铣刀刀片为什么都是平板形状

楼主(2012-11-15):
同上
看了山高2012年的样本,精加工盘铣刀一律没有退屑槽
这种刀片的优势在哪?

网友:
这个我来回答吧,不完整的地方请高手来补充,第一这主要是与铸铁材质的切削性能有关,一般铸铁形成的切屑是崩碎状的,这个不需要刀片有断屑槽,无论是车刀片还是铣刀片,加工铸铁特别是灰铁,平板的刀片多一些,第二,平板刀片受力较好,夹紧可靠,强度好,第三,平板型的应该制造工艺也简单些,价格相对便宜些,

网友(点评):
说得对,还有刀刃耐用点。

网友(2013-01-14):
铸铁不需要断屑

网友:
1、铁屑呈粉末状,不用断屑槽。
2、切削刃比较钝,不容易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