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块应该叫什么名字国内那里有生产的?

楼主(2012-11-15):
同问?

网友A:
意大利的液压锁

网友:
到处都有生产的,就是相对外国的而言比较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大利的液压锁

哈哈,什么东西不知道,看懂是意大利的!

网友:
液控单向阀,俗称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阀块,简单的阀,随便找个阀块厂都能做出来,好的话用SUN,不变态的话就用克泰的。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什么东西不知道,看懂是意大利的!

兄弟:看看那接头,就不是山寨货。

网友:
双液控单向阀,也叫液压锁

网友:
意大利产的液压锁 ,很简单的,国外比较好的是SUN的属于比较高端了 国内是克泰的,只是意大利的性价比比较高而已,所以用的多谢

网友:
国产的双向液压锁质量还行

网友:
通径多大的?
是叠加安装的吗?
我用过小通径的,榆次油研就有这种液压锁。

网友(点评):
只知道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