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中所说的动能转化为静压能怎么理解的

楼主(2012-11-15):
压缩机中的气体的动能转化为静压能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转换的,不太理解这个麻烦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非一句两句说的清楚,有流体力学方程可以推导出来的,建议到百度文库上看看离心式压缩机原理,有介绍的!

网友:
我是大概这样理解的:根据能量守恒(忽略泄露和摩擦阻力等损失),从出口出来的气体,在输送过程中(扩压器)流速减慢,动能减小,静压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