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材料我该用哪种?

楼主(2012-11-15):
各位好,俺是一公司普通员工,最近老板安排下来找一种材料来做架子。本是外行,无奈网上搜索,琳琅满目,不知该咋挑选。来到论坛,看大家讨论的不亦乐乎,想请教各位大侠,希望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具体是这样的:
公司所做的架子是和桌子差不多,四条腿。之前一直用不锈钢材料,不过太重了,搬运太麻烦,所以想要换一种新型材料,其他金属或者是非金属均可。材料主要满足条件是绝缘,不变形,质轻,耐老化,易机加工,总共能够承受约100斤即可。其他条件可随便,不过如果价廉那更不错。。
先谢谢各位了!
对了对了,给忘记了,寿命要长点,至少5年吧。。。

网友:
用铝型材,但是绝缘方面要想想办法了。

网友A:
常见的架子桌子,其框架大都采用方通或者铝型材搭成,下面安装脚轮脚杯,方便移动;上面采用木板,如果需要绝缘,就在上面铺一层静电胶皮,然后将其接地。。。也可以选择用实心的塑胶件圆管结合一些管接头搭成你所要的架子。。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找木头的不是很好么?结构上好好调整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架子桌子,其框架大都采用方通或者铝型材搭成,下面安装脚轮脚杯,方便移动;上面采用木板,如果需要 ...

嗯,你说的用塑胶实心圆管的方法也考虑过,是挺不错的,不过不知道能否承重所需的重量,长久会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木头的不是很好么?结构上好好调整下就够了

嗯嗯,也在考虑中。。。不过不知道用哪种好点?

网友:
APS铝合金型材

网友:
用用复合管,外表喷塑,内部是钢管 ,在上个公司我做过几个桌子

网友:
用玻璃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