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体粉末输送,请教

楼主(2012-11-15):
现在需要设计一装置将粉末原料从二楼的料罐输送到三楼的料罐,楼层高4.5米,预计输送能力为每小时2个立方,工作频率较高,可能每天需要输送12小时以上。除了传统的螺杆输送,还有其他的输送方法吗?现在正为寻找合理的输送方案。因原料为混合料,两种原料或多种混合,比重不同,混好后比重在0.7~0.8的样子,如果使用负压风送,负压抽送可能会导致原料分层。特请教坛子里的朋友,还有其他的输送方案吗?当然,成本不能太高。结构越简单越好。最好整个输送过程在一个密闭空间,这样就不会有粉尘污染。

网友:
压缩空气吹送啊,我们公司就是这个原理,但是可能管子容易磨损;还可以采用皮带带有刮板的输送方式

楼主:
压缩空气吹送会不会因为比重不同导致输送后分层呢,因为输送到三楼后就直接进注塑机了,可能会导致产品成分含量不一?

网友:
刮板输送是最简单省钱的,也可以考虑真空输送方式,成本比较大,但优点就是布置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点评):
真空能耗也很大....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网友(点评):
选好品牌,选好真空发生器,能耗至少比机械式电泵要小一半。

网友:
小于2T/H,粉剂的话还是推荐真空输送。至于分层的话就看实际能够接受什么程度的粉料了。
医药、食品、化工行业,客户常会要求避免负压分层,但实际上堆度高、比重小的物料,再加上混料的话分层不可避免。
瑞典PIAB真空输送系统在药粉输送(Pfizer压片机胶囊混料粉剂)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保证管道中至少有3/4以上的物料,这样可以降低混料分层影响,客户生产测试后认可该方案。
更高标准时建议参考以下建议:
To avoid layers during the conveying say for a tablet pres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just to try to keep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duct. Couple of suggestions to have a dense phase which is in our opinion the best
Lower the Air pressure into the pump
Go for a smaller line side for the product
Using a pipe-emptying valve (just to bring in one plug at the time)
Maybe go with a straight inlet

大意如下:
为避免压片机上料分层或保证类似物料真空输送完整,建议采用以下方式中的两种或以上:
降低真空发生器进气压力(减低真空流量及真空度);
采用小管径输送管输送物料;
系统中使用管道清空阀门或尽可能使用直管;

网友(点评):
估计这兄弟的老板一听我的报价得犯怵,呵呵!

网友:
采用斗式提升机就可以

网友A:
或许可以采用混凝土泵车的原理吧

网友:
如果只有垂直高度,不能形成坡度的话,斗式提升设备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能形成一定坡度,与地面夹角不大于40度的话可以选用皮带输送

网友:
哥们对机械很陌生吧,根据你提出的问题,有点像搞永动机一样;呵呵,单从密闭环境就确定了没有简单的设备能做到,上面的朋友都提出来了用什么设备往上输送,办法是有的,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没有捷径可言,自己先做个预算再确定方案,最后再确定设备结构。

网友:
真空输送比较好,造价高

网友:
感觉 混坭土的结构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采用混凝土泵车的原理吧

请问阁下,混凝土泵车是通过什么原理将混凝土输送到很高的高度的。由于没接触过工程机械,所以不明白。谢谢!

网友:
http://www.sthbkj.com/index.asp   用隔膜泵的

网友:
本人同意刮板输送,具体看你的预算多少

网友:
湿料可以用混凝土泵或泥浆泵泵送

网友:
真空输送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成本也是最大的。传统上,螺杆传送也是很不错的方案。另外,链板(含刮板)也可以考虑采用,毕竟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我还是建议采用螺杆传送,或者螺旋片传送,即经济,又实用!

网友:
密相输送也可以避免物料分层的,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螺杆传送、皮带或链板(含刮板)
看具体的要求和预算了

网友:
补充一点:
   我们一般在做工艺设计时,尽可能让混合后的物料靠自重下落避免物料分层。

网友:
直接是绞龙了,4米的高度太小了,提升机估计都不太合适吧

楼主:
感谢论坛朋友解答,成本的话,不能超过5万,一共大约有六七套相同的料罐需要往上一层输送。隔膜泵已经做过实验,输送能力达不到,目前市面上的最大口径只有3寸。真空的话成本会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真空输送的话会稍微超出你的预算,即使全部用国产件,光一个外接真空泵就占去了一半的成本,而且稳定性还不足。建议稍微加一点钱,试试我的PIAB吧!

网友:
正压送风就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物料输送的问题,风速够就可以了,挺简单。我们就经常做风送工程。你的密度可能风速要大一些,十七八米风送就差不多。

网友(2018-06-29):
引用 楼主:
感谢论坛朋友解答,成本的话,不能超过5万,一共大约有六七套相同的料罐需要往上一层输送。隔膜泵已经做过 ...

真空送料机我用过,不贵啊。听亲民的。当时用来送混合料,大概5w一套,具体功率,输送能力记不清了,
飞云真空,东西做的还可以

网友:
感觉不想花大钱,又要做密封, 又要不分层,你的物料状态是粉粒状,螺杆输送是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