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梁该怎么受力分析

楼主(2012-11-15):
一直不知道这个梁该怎么受力分析,弯矩图怎么画,应力分布。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网上下本材料力学的书看看!

网友(点评):
惭愧,看的时候产生的这个疑惑

网友A:
弯矩图是个三角形,受力图是个长方形,这个是基本了。

网友:
材料力学多看看就行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一个矩形截面直梁,我不知道你想问哪方面怎么分析?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是很简单,这个梁是两端铰接的,梁的中轴在梁截面外边,我觉得得利用微积分求解的

楼主:
晕了,数学忘完了,见微积分就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弯矩图是个三角形,受力图是个长方形,这个是基本了。

这个没这么简单的吧,这个梁的两端都是固定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一端能在水平方向移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这么简单的吧,这个梁的两端都是固定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一端能在水平方向移动的

对哦!不好意思,不怎么记得了,感觉是只有根据材料变形后,进行受力分解了,然后从新布置剪切力和弯矩。(前面说错了,剪切力是两个长方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哦!不好意思,不怎么记得了,感觉是只有根据材料变形后,进行受力分解了,然后从新布置剪切力和弯矩。(前面说错了,剪切力是两个长方形,呵呵)。

剪应力好算出,里面的正应力怎么算?正应力和什么建立方程呢纠结,
不行就假设梁中心下降的距离,算角度,受力分析,联立方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学机械,首先要学会查手册。这么个简单的受力分析,无论是在大学教程里,还是材料学资料里,还是在钢结构资料里,都是最基础的东东。如果让我做,我肯定也会去查这些东东,然后按公式计算的。楼主不要这么懒,多翻翻资料有好处的!

网友(点评):
课本里面好像没这种梁的具体公式,需要推导

网友(2014-03-17):
简支梁力学模型,绝对是书上的例题啊、最简单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