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轴承与滚珠轴承的区别

楼主(2012-11-15):
我想请问下,原来我现场设备上使用的是圆柱滚子轴承,由于环境温度高,我想换成内径一样的深沟球轴承,在安装上是否有问题,原来滚子轴承是成对使用的。谢谢

网友:
尺寸可以通用,你要小心承载能力不够

网友(点评):
还用原来的滚子轴承吧,环境温度高,可以想办法解决,比如润滑油孔加大,润滑的同时也在冷却,降低润滑油温度

网友:
滚珠轴承的轴向、径向承载力比滚柱轴承要小很多,并且径向间隙不可调整,更换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一看你的回帖,就知道是桁架!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行家

网友(点评):
锥形内孔的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径向游隙是可调的;圆柱形内孔的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径向游隙是不可调的。

网友(点评):
球轴承的轴向承载能力比圆柱滚子轴承小很多?不一定吧!得看圆柱滚子轴承的结构,有些圆柱滚子轴承是不能承受轴向载荷的。

网友:
深沟球不能承受过大的轴向力,角接触的也许可用,深沟球一定不能用

网友:
滚子轴承的承载能力约为同尺寸球轴承的1.5-3倍,但当轴承尺寸较小时(d<=20mm),两者的承载能力相差不大。

网友:
滚子轴承跟球轴承差别就在于其承重!尺寸可以互换,但是设计载重是不能变的啊!

网友:
消停老实地原来用啥现在还用啥!
有高配降到低配,承载力下降N多,除非你能通过计算确保可行。
但现在中国加工领域的跟风浮躁,很有可能理论绝对可行,可实际根本不行。这种情况简直是太多了。有些根本撞不到原因,有些找到了却不能明说。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由于环境温度高,可以买高温的型的轴承  ,C3间隙的,定期加高温润滑脂
改成深沟球轴承承受能力会下降

网友:
用6类轴承吧

网友:
LZ

换球轴承能解决环境温度高的问题么?
先不说球轴承的承载能力低,换球轴承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带来新问题。
至于安装,我肯定地告诉你,不是问题。圆柱滚子轴承怎么装,球轴承就怎么装。

网友:
你可以把用途或者设备轴承部位装配简图发给大家看一下,根据具体转速、载荷、工况实际来判断方案是否可行,也可以根据现有设计改变别的方案

网友:
从承载方面考虑是不建议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