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把精加工铣刀怎么样

楼主(2012-11-15):
附图是日本BIG公司新开发的新型面铣刀,好像还只是"概念刀",目前还只是个创意,用来加工铝合金的,相对于其他公司螺钉或斜楔式的调整,他们直接用类似于精镗刀调整方式来实现0.001缪级的调整,这样精铣刀尖就很容易的调平了,装上PCD刀片高速切削实现镜面加工,但是这样会不会制造成本太高,内置很多精密调整单元会不会高转速下有安全隐患,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这把刀价值不菲哟

网友:
1.BBT主柄的精度有多高?
2.多个刀尖不可能在μ级精度内同步磨损,是否超过0.001就必须调整?
3.这么大的刀盘,这么多的零部件,如何保证在高速运转时的动平衡和安全性,以及高速运转时是否还有0.001的精度?

当然,当个概念“刀”也许还是不错的。

网友:
BBT柄根据厂家的报告,由于有变形,所以保证端面与主轴无缝贴合,由锥面单独定位变成锥面与端面双定位,定位精度会高出许多,换刀后的刀具圆跳动会只有BT柄的1/6。还有这样的刀使用PCD切削,基本上调整完毕就处于微米级同步磨损。高速刀盘我看到过6G的,想来这样的精密级盘刀绝对可以胜任。

网友B:
1.BT柄跳动多少?0.01有吧?那么1/6就是0.0016了,超过0.001了。何况BT柄不止0.01。
2.因为第一点无法保证,所以刀尖同步磨损0.001以内也无法保证。
3.这种复杂结构的刀具不稳定性比一般刀具多得多。

楼主:
其实加工中要做到各刀尖绝对一样高是不可能的,是允许有一定的偏差的,这把刀最大的优点在于可能精密准确的调整,就是宣传的可以实现缪级的精度,至于是否稳定,我想市场是个试金石,市场会给出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BT柄跳动多少?0.01有吧?那么1/6就是0.0016了,超过0.001了。何况BT柄不止0.01。
2.因为第一点无法保证 ...

比你说的还要小一半,ATC换刀后BBT柄夹持的刀具外圆跳动可以达到1微米以下,普通BT柄一般为6-10微米左右。可以看它的官方介绍,曾获日本第23次发明奖,有数据介绍,那个可不是像国内几万就可以买回来的山寨奖。全世界几百个使用BT柄的机床厂家都支持它这种结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把刀价值不菲哟

对了 ,兄弟 你不是想去上海 去进修吗?
哪个大学 开了一门  关于刀具的课程,
咨询了吗?  有什么进展?
和大家 分享下

网友:
这种刀盘应用那方面领域?调节如此精密?好刀就不怕价高只要用得着。厂家生产这种刀肯定有它的道理。要不然就不会发表。想起我当年发表过一款新刀杆,当时却无人问津还至之不理。相隔三年,却很多人想要这样的刀。然后价格可是反了一倍还多还很难拿到货,因为当年销路不畅而停产了。现在却成了“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 ,兄弟 你不是想去上海 去进修吗?
哪个大学 开了一门  关于刀具的课程,
咨询了吗?  有什么进展 ...

后来不是没去嘛,去的话就在坛子里面说道说道了

网友:
安全性估计问题不大,可靠性值得关注,镗刀的微调装置可是很容易坏。

网友(2013-01-22):
是0.1的螺纹,还是0.2的,刻度是多少格?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刀价值不是很大。
现有的铣刀,只需要装一个PCD修光刃,就可以轻松铣出满足要求的面。

网友:
精度这麽高的刀,那得要多好的机床来配合啊,不过每个刀片都可以精确调整到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