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钻头加工孔,不断屑怎么办

楼主(2012-11-15):
直径20的直槽钻头,转速跟进给为5000,0.3,不知怎么办,主要从刀具本身考虑

网友A:
啥材料?刀具有中心出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刀具有中心出水吗?

铸铝,有中心出水呢

网友A:
盲孔吗?中间能不能退下刀,有没有预铸孔?我这里M6的空S10000F6000,也是铝的,不是你那刀,螺旋的,还有就是看切削液喷的状况

网友:
应该是进给低了,加大进给到屑断为止。

网友B:
铸铝一般较粘,可以加大进给,也可以提高内冷压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铝一般较粘,可以加大进给,也可以提高内冷压力试试,

这两个都试了,效果不大,从刀具结构上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孔吗?中间能不能退下刀,有没有预铸孔?我这里M6的空S10000F6000,也是铝的,不是你那刀,螺旋的,还有就 ...

盲孔,且有预铸孔

网友:
不然你试试麻花的

网友C:
直槽钻头没有断屑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槽钻头没有断屑槽吗?

还真没有,不过在钻头上开断屑槽,比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不过在钻头上开断屑槽,比较少

是开类似于群钻的分屑槽吗,这是个好创意,可以尝试下,但还没见过直槽钻开槽的,
直槽钻一般用于铝合金和铸铁,其本身限直槽的限制,排屑对内冷十分依赖,且要求铁屑最好是
崩碎状的,这样比较好冲出来,楼主加工的是铸铝,一般是含硅量比较少的,较粘,如果不断屑又冲
不出来,那是没办法使用的,

网友:
兄弟你的转速放低一点看看,钻头用314m/min的切削速度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网友:
太锋利了造成的吧,建议钝化

网友:
问问楼主钻尖设计及角度,不知道是否与这有关。

网友:
钻头是自己磨的还是买的,可以磨断屑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