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螺旋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2-11-15):
如图: 材料,铸铝ZL111 GB/T11173
            孔径,30.75
            盲孔,孔深150
            槽孔长,120
            槽深 0.5

现有机器,加工中心,车床。
请问。如何用现有机器加工出如图螺旋槽。请求指点!

网友:
好多尺寸都没标。。。。。

楼主:
我的意思,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工。用什么用的刀具等。。。

网友A:
车床车车啊

网友:
用车床干的话,螺旋槽的长度不好控制。用加工中心吧。

楼主:
能具体些么?

网友:
可否考虑用球刀螺旋插补方式在加工中心上铣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车车啊

槽孔长,120,怎么车啊?这个我觉得在加工中心上,用专门的刀具,根据螺距神马的算好,再加工,周向8个螺旋,加工完一个螺旋后转45°,然后依次加工。

楼主:
有人说用铰刀铰。。。

网友:
车削中心或者立加+第4轴可以搞定。

网友:
看似一枪管膛线..   拉出来!

网友B(2012-12-16):
车吧 我这里有这种产品 长度还是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吧 我这里有这种产品 长度还是可以控制的

F差不多为100每转。
设转速 S50
那进给速度得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F差不多为100每转。
设转速 S50
那进给速度得多快?

对不起我是用普车车的

网友:
用铣刀吧?

网友:
可以用非标槽刀呀

网友:
车床车,很容易的,我做过的,有角度和长度要求

网友(2013-02-12):
分度头分度,安装限位车床加工

网友C:
很简单,相当于多头螺纹,量大联系我,13213588786

网友(点评):
能否透露用什么方法加工的?配对的外螺纹怎么加工?加工精度怎样?我有这方面的课题。

网友(2013-06-01):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把我给别人加工的照片发给你看,联系我13213588786

网友:
牛人,算算这是多大的螺距呀

网友C:
我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相当于多头螺纹,量大联系我,13213588786

外螺纹最好加工,核心技术在内螺纹上,所以拿出来展示,有活联系我13213588786

网友:
和我的产品一样,有活联系13213588786

网友:
外螺纹的芯,铸铝的,雕刻很快的吧。

网友:
或联系13213588786

网友:
你那工件目测也只有 50长。。。楼主那个工件150 螺旋槽 120  量大可以做工装。量小就普车慢慢玩 。。就是先车一条槽子 然后算好螺旋槽的距离 用小拖板移

网友(2013-07-06):
估计要用专用刀具,一刀出来貌似可以吧。不懂,学习下

网友:
车加工中心中用成形刀加工,不过楼主您没有标注槽宽,形位公差、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求也没标注。以上仅是个人观点,恳请何为前辈指正。

网友(2013-08-28):
加工中心加上回转轴+立铣刀

网友(2013-11-30):
这个好像有点像枪管的膛线,网上有枪管膛线加工的视屏,你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方法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干出这个货,但是我觉得这个零件和弧形内齿轮很相似。

网友(2014-01-13):
直接用普车做就可以,速度打慢点,看准刻度盘实时退刀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C:
我的作品

加工一个得多长时间

网友:
加工中心配第4轴

网友:
想想车床怎么车内螺纹,原理一样。
你给的数据不全,你的槽是螺旋线,螺旋线的规格给出,普车干不了,加工中心没问题,刀具很重要,非标需要做个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