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9与G96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15):
G96应该是车削直径变小转速越高。G99每转进给,速度上去了刀具就应该移动的越快。可是现在速度倒是上去了刀具却还是那么慢。这是为什么了?感觉像是g99变成了g98一样。

网友A:
你试下
G97
G99
M03 S100
G01 Z-50.0 F0.2    20mm/min
M03 S3000
G01 Z-90.0 F0.2    600mm/min
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
G97
G99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G96 恒线速
G97 恒转速
G98 mm/min
G99 m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6 恒线速
G97 恒转速
G98 mm/min

这个知道的呀。难道我问题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6 恒线速
G97 恒转速
G98 mm/min

g96 s200
g99
g00x200 z0.
g01x20. f0.5
是不是这个平面的螺距应该是0.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的呀。难道我问题没有说清楚

我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思路,根据上面那个程序
G97
G99
T0101 M03 S100
G00 Z0.0
G01 Z-300.00 F0.2
G00 Z0.0
M30
跑一遍看程序的运行时间

G97
G99
T0101 M03 S3000
G00 Z0.0
G01 Z-300.00 F0.2
G00 Z0.0
M30

再跑一遍看程序的运行时间

两者的运行的时间相比较就知道刀具的移动速度有没有变化,第一个程序运行的时候起点要在Z0.0的位置

然道是我的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g96 s200
g99
g00x200 z0.

你程序看不明白  中间加上空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看不明白  中间加上空格吧

G96 S200
G99
G00 X200.0 Z0.
G01 X20.0 F0.5
是不是这个平面的螺距应该是0.5mm
现在是外面能看见刀痕,里面根本就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96 S200
G99
G00 X200.0 Z0.

你程序没有平面的螺距  是F0.5的走刀速度

网友B:
G98是mm/rev;G99是mm/min。
也就是说G99是跟转速没关系的。不管你S100还是S5000,F100就是1分钟进给100mm。而G98是每转进给,f0.2的话,S100,则每分钟进给=100*0.2=20mm。s5000,则每分钟进给=5000*0.2=10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8是mm/rev;G99是mm/min。
也就是说G99是跟转速没关系的。不管你S100还是S5000,F100就是1分钟进给100mm ...

G96 S200
G99
G00 X200.0 Z0.
G01 X20.0 F0.5
是不是这个平面的刀痕应该是0.5mm
现在是外面能看见刀痕,里面根本就看不见了
不要告诉我是刀坏了

网友(点评):
X200时转速是318,此刻fr=0.5/318=0.0016,而X20时转速是3180.此刻fr=0.5/3180=0.00016,这个进给你能看见刀痕才怪!G99用0.5的进给纯粹是磨刀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G96 S200
G99
G00 X200.0 Z0.

没有看见G99吗?

网友:
理论和模拟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参数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2012-12-29):
要用G96是不是要限定最高转速,G50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法有误,设定恒切削速度应限定最高转速,应使用每转进给

网友:
最早输入都是 G97 G99 G40  现在不这样了

网友C:
T101 M3 S800 G97 G99
G96 S150(给的数值不对,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G50 S1500
G0 X100 Z2 M8
G1 Z0 F0.3
X-0.5F0.12
G0 Z2 G97 S80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01 M3 S800 G97 G99
G96 S150(给的数值不对,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G50 S1500

不是数值的问题。是机床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数值的问题。是机床不支持。

机床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