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压缩的刚度值和高度值成反比的验证依据

楼主(2012-11-15):
请教一个问题,怎样验证融合器静态压缩的刚度值和高度值成反比?可以推荐相关文献或著作吗?谢谢!

楼主:
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证明高度和刚度值成反比?比如同是直径为4mm的圆柱体,8mm高的和9mm高的差值范围怎样推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证明高度和刚度值成反比?比如同是直径为4mm的圆柱体,8mm高的和9mm高的差值范围怎样推算 ...

数学很好证明,把其中一个分成n份,按同样长度,另一个稍长杆分成n+a份。其中每份的变化为dx,后面自己可以看出来的吧。

楼主:
我数学不好,文科生!

楼主:
能否详述?谢谢!

网友:
融合器是神马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