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车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11-15):
为什么我这床子撞车后 怎么都调不准了呢  ?不是G0 撞的   是G1车进去的   过后就不准了  误差4S左右  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小弟

网友A:
什么东西差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差0.04?

不好意思  没有说清楚  是X向 加工的零件 每个尺寸都不一样

网友B:
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在参数里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在参数里补一下吧。。。。。

这些都试过了  没用  连接轴 也紧了

网友B:
丝杆弯吗。。。。还有铀承有没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弯吗。。。。还有铀承有没坏啊。。。。

不是那种严重的撞  就是刀子挤在工件上了

网友B:
你是怎么打表的。。。。

网友:
看看刀架有没有问题

网友:
371818100 发表于  前天 19:28
看看刀架有没有问题...

刀架怎么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夹一顶加工70大长109 的轴,两丝工差,尺寸总变,刀补不准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是不是没装紧啊,还是刀架坏了?

网友:
估计是刀架方面出了状况

网友:
刀架是不撞坏了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打表的。。。。

表固定在X的托板上呀 打不出跳动

网友:
请说明:你G1切进去,切到哪儿??卡盘还是工件???
刀架是转刀塔吗??
用表打过X向确认丝杠反向间隙没问题吗??查看一下联轴器是不是有了裂纹??空载时看不出,负载时就有变化
在确认刀具没问题之后,尺寸有0。04的变化,是周期性的还是每个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固定在X的托板上呀 打不出跳动

你把x托板从里面开始往外面打表,用笔记下反向间隙参数多少还差几丝。每一次打表间隔多少自己定,最好不要超过50.依次打表。打好表以差的最多的在补间隙,,,以下朋友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
等解答,我也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机床受了内伤

网友:
是锥度还是椭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刀架上的螺丝松了

网友:
应该是刀架问题,以前我哪都撞,卡盘,工件,都撞过,也没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