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进口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低温工作出现不正常的响声

楼主(2012-11-15):
德国进口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在冬天油温低开始工作时出现不正常的响声。

各位网友:德国进口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在冬天油温低开始工作时出现不正常的响声,只感到压力油管震动很大,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就没有声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油温低粘度大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对泵有何影响?请大家踊跃发言,非常感谢。

网友:
冬天温度很低要更换低温液压油的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油箱里是否有加热器。另外,有些设备,冬天和夏天用油的粘度是不同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应该是液压油的粘度大,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液压油温上来了之后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
油温低是会出现这种问题,温度低的地方一般都会在邮箱里配有加热器。

网友:
低温导致油液粘度较低,吸油困难,导致吸入或者析出空气。你说的噪音可能主要是由于气体导致。工作一段时间后油温身高,吸油顺畅,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齿轮泵低温吸油困难,应及时提高油温,或拿掉吸口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油箱里是否有加热器。另外,有些设备,冬天和夏天用油的粘度是不同的。

同意

网友:
把油先加热到适当温度在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