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画的,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2-11-15):
在solidworks里画的,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画出来,求各位大侠指点下,谢了啊!
我描述下这个图,参数可以自己定,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图该怎么画出来
这个图本身是个圆柱体形状的,如下图:

展开图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想在那个圆筒上把这个尖角特征表现出来,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这个图该怎么画啊,求指点啊

网友:
拉伸一个再阵列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没阵列出来啊

网友A:
1.画好圆柱体插入钣金之后展开切除,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试过了,展开能切除,但是再卷成筒后切除的特征消失了

网友:
那就用平板剪切完之后卷成筒

网友(点评):
这个我再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画好圆柱体插入钣金之后展开切除,

要做一个展开切除,再做一个折叠,有Q嘛?

网友:
本人昨天晚上启动UG做了一个挤轮附件给精雕的老师,白天下车干活去了,忘了关闭UG,于是就随手做了一个,虽然用的软件不是SW,但做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关键要知道自己所画的图的最小直径,按照最小直径去算出周长,然后进行等分,本图的内圈直径是20,周长是20π,然后20等分,先画出图中的一个草图,拉伸并减去,阵列就做出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了,怎么我拉伸切除的两条相邻的边线不重合的,问下啊,你那个切除的草图在那个基准面上画的啊

网友:
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弯曲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嗯,刚下班,现在用弯曲做出来了

网友:
这跟实际加工一样,在平板上切割好,然后卷成桶。用基体法兰特征,然后用展开命令,不是平板型式,在展开后的平板上用切除拉伸,然后再用折叠命令卷起来。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啊,怎么我用钣金展开后在平板上新建草图都是在平板模式之后呢,然后就没有了折叠选项可用了

网友(点评):
不使用平板模式,而在钣金菜单中的展开和折叠命令。

网友:
拉伸切除 圆周整列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详细说下么,我切的总是不对劲啊,阵列后相邻的两条边线不重合的

网友:
创建拉伸特征之后再剪裁实体!

网友(2013-12-04):
钣金栏里面的两个展开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