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缺口如何加工?

楼主(2012-11-15):
缺口要嵌一方块,请问此缺口如何加工?我知道电火花可以。

网友:
具体的精度,材料,还有转弯处的倒角要求多少呢

网友:
图 看不大懂!!!!!!!!!!!

网友:
就这你还要电火花呀!立铣开槽,插床清根,搞定!!!
再不行看能不能改设计如图拿个铣刀踩两个清根出来

网友(点评):
哇,好厉害!~我看到我们的图纸像这样的直角处都倒了圆角。估计作用是避免热处理时这个地方开裂,还有配合时方便装配,对吗?还有,我看到插圆大小跟你这差不多,再小点行不行?跟插刀有关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那圆不是插的事铣刀踩的,如果非要直角采用插床插

网友(点评):
老鹰老大记得给加分!!!!!

网友:
这两点必须是直角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没有R角,没有工艺孔。只能放电

网友:
没精度要求的话   直接锻出来

网友:
如果是直角呢??只能用电火花?

网友:
用10×40型材冲出4×10×20窝孔,分段,去除反面凸起

网友:
不一定直接加工,可以在下料的时候做出上下2块板,之后装配就好了,省时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