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utoCAD有专门画圆的中心线的工具么

楼主(2012-11-15):
如题,我记得CAXA有这种功能,画好圆之后,点这个工具,直接就画出两条交叉的中心线,不知道autocad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高手指教。我知道AutoCAD Mechanical中有。

网友:
安装一个CAD的外挂就好了

网友:
自己二次开发实现吧。

网友A:
(defun  c:zx  ()
(setq s1 (ENTGET (SSNAME (SSGET '((0 . "circle"))) 0)))
(setq n  (cdr  (assoc 40 s1)))
(setq ptll (cdr (assoc 10 s1)))
         (setq pt1 (list (+ (car ptll)  n) (cadr ptll)))
           (setq pt2 (list (- (car ptll)  n) (cadr ptll)))
           (setq pt3 (list   (car ptll) (- (cadr ptll) n)))
           (setq pt4 (list   (car ptll) (+ (cadr ptll) n)))
(command "line"  pt1  pt2 "")
(command "line"  pt3  pt4 "")
)

;存为.lsp文件
加载命令appload
命令是zx

网友:
有啊,有圆心标记这个指令啊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不是"圆心标记",而是,点圆心,就能自动画出中心线,AUTOCAD本身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除非安装插件

网友(点评):
圆心标记可以的啊。但是需要根据圆的大小来设定中心线的长短,设定OK,点指令,再点圆,就可以标出十字中心线了。

网友:
CAD再装个燕秀工具箱,强得很

网友:
嗯,外挂燕秀推荐。

网友:
清华天河插件也有此功能

网友B:
直接点标注圆中心线命令,不过,要改标注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un  c:zx  ()
(setq s1 (ENTGET (SSNAME (SSGET '((0 . "circle"))) 0)))
(setq n  (cdr  (assoc 40  ...

谢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标注圆中心线命令,不过,要改标注属性,

圆中心标注的效果就是一个小十字,改属性可以变成覆盖整个圆的十字交叉中心线么,不知道在哪改属性呢?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修改符号和箭头/选中圆心标记/改右边框里的值,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DCE    圆的中心线

网友:
五楼的兄弟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上有人说燕秀工具确实很不错

网友:
装燕秀工具箱就行了

网友:
好,,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2013-01-05):
2010应该有

网友(2013-12-13):
推荐燕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