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看看这个减速器什么原理

楼主(2012-11-15):
哪位大侠能给看看这个减速器什么原理

网友:
是不是行星齿轮的?

网友:
两级行星减速,左边是第一级减速,右边第二级减速。壳体输出,应该用在卷扬或行走机构上。

网友(点评):
说对了,标准的二级NGW行星减速机构,太阳轮输入、内齿圈固定、行星架输出。

网友:
注意看轴承的位置,轴承固定轴,但是轴立面又有齿轮,估计是行心轮

网友:
怎么看不到输出轴哪。

楼主:
我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半轴输入,二级行星轮减速后,轮毂输出

网友:
两级行星减速

网友:
哪个是地脚?

网友:
右边大块绿色锥状物是固定支架,中间的花蕊是输入轴,带动中间第二层套着的轴传动到最外侧的轮毂。很不错的封闭轮毂式减速箱。可以用在越野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