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钣金件的加工过程_插座铜芯

楼主(2012-11-15):
求助下面这个钣金件的加工过程
钣金厚度0.2

网友:
此件最好采用冲压成形

网友(点评):
有点小幽默哈。楼主其实想问冲压模应该啥样,都有啥工序吧

网友:
插座铜芯?

网友A:
你是想了解加工工艺呢,还是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了解加工工艺呢,还是想自己做?

我想了解加工工艺

网友A:
用模具加工,落料,成型。我见过做类似的产品,是一套级进模做的。你这个应该也可以做级进模,分两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具加工,落料,成型。我见过做类似的产品,是一套级进模做的。你这个应该也可以做级进模,分两次成型。

能解释一下级进模的概念吗?
有图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领教了,看来这种模具设计起来不容易呀!
谢谢!

网友:
一套级进模,高速冲床,自动进料,一天一台机器,万把件吧!

网友:
落料,两次压型

网友:
图纸没数据不好讲程序但是可以冲压出来加我QQ131006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