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磁制动器的选用除计算制动力矩外还需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12-11-16):
普通电磁制动器的选用除计算制动力矩,工作频率外还需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
制动件的摩擦材料要注意一下

网友(2014-03-26):
应该有帮助

网友(2023-04-01):
mark一下,等我有钱了再来

网友(2024-06-20):
电磁制动器,一般都是停车制动的,制动力矩够了,然后及本省就选择尺寸合适,价格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