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台立铣,刀纹很深,请教

楼主(2012-11-16):
圆台铣铸铁缸盖面,吃刀量2,刀纹很深,有20-30丝吧,换了几个铣刀盘(D400直径的)都不行,求教!!

网友:
机床刚性不太好吧.尽量分粗铣, 精铣.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主轴的串动量是不是大啊。

楼主:
主轴窜动检了,2-3丝

网友:
分粗精铣精铣进的速度慢点试试,解决了问题分享一下方法哟!谢谢

网友:
刀盘的刀具排列有分台阶吗?将刀粒按顺序排列。明白吗?

楼主:
问题找到,有点气人,之前检窜动马虎了,今天下午把刀盘和工装拆了,拿撬棍撬,有十几丝,现在在拆主轴!!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窜动大了,三次了,要拿铜棒敲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